导出Gerber的时候动态铜问题

楼主(2012-03-31):
在原来的板卡上修改的PCB文件,设计完成后导出Gerber,结果显示Updating dynamic shape (1 of 1) Agnd, Boundary/Top @ (1055.00 445.00) ...,就是在某个坐标位置AGND动态铜需要更新,但是我没有查到什么问题,不知道啥原因,导不出Gerber,求助!

网友:
运行Datsbase Check命令,检查一下,

网友:
根据坐标找到shape看下属性是不是静态铜,如果是静态改成动态再用一下Island Delete命令试一下。

楼主:
就是在shape-Edit Boardary后,点击选中Agnd,右上角出现那个绿色的小脚,是不是铜皮被挖空啦,
* \  W+ w, m' q1 r导致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如何恢复呢?

网友:
把它删掉就ok啦

楼主:
是不是那块挖空啦,选不了,没法删掉

网友:
    有一个单独的动态铜皮,把所有的都关掉,只打开boundary,删掉那个就可以,如果还是不行,就把铜皮全部改成静态后只打开boundary,点删除铜皮,全部框下就可以将看不到的那块删掉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