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把AMS1117-3.3打成2.2V,断电重启后正常。真奇怪!

楼主(2012-03-31):
一款产品,12V电源输入,经金属航空插头接入设备,DC-DC12v -5V;5V-3.3V使用AMS1117。用手摸(有静电情况下)和用打火机的打火的那东西打航空插头,集成后就出现标题描述的现象:电压为2.2V,电流变大,芯片发热严重。产品无接地线。不知道如何解决,已确认是静电导致1117工作不正常的。

静电耦合路径是通过12V电源线过去的。

哪位高人碰到过1117的这种静电问题?

楼主:
问题明白了一点:原因是新买的这一批次(1127)的芯片(AMS1117-3.3)质量不如前一批(1005),用同样的方法和在不同的电路板上给1005批次的芯片加静电,就不会出现以上情况。 感觉是1127这批次的静电防护能力不如1005批次的好。我的这种测试电压可能太高了。
解决办法:换新批次芯片;机壳统一接保护地;
目前已不出现上述现象了。静电很雷人!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你的AMS1117不是正货。

网友:
器件批次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网友(2012-08-26):
    学习买假货啊,还学习

网友:
    加一些电感电容滤波试试看

网友(2012-10-04):
    接地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