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和 Expedition PCB

楼主(2012-03-31):
请教
Dxdesigner 和 Expedition PCB 关联布局布线的时候 偶尔Dxdesigner 会出现类似死机的现象!
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两者间开启了Corss Probing关联,在其中一个界面选中大量元素时,另一界面也会在后台同步选中相同数量的元素,突发的资源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两者间开启了Corss Probing关联,在其中一个界面选中大量元素时,另一界面也会在后台同步选中相同数量 ...

谢谢 其实我是需要关联布局的!  所以需要Corss Probing , 但是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就没有这问题 不知到为什么!

网友:
尽量别选择地之类的网络,这个应该是主要问题
你的机器配置一样吗

网友:
7.9.3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要setting里设定成only open 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