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allegro软件,不同版本,元件库的转换,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3-31):
感谢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也为后来人同样地问题,作参考!

网友:
高版本可以兼容低版本

楼主:
感谢追贴
高版本的元件库怎么转换到低版本的元件库,使其能正常打开、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追贴
高版本的元件库怎么转换到低版本的元件库,使其能正常打开、使用。

使用skill是可以的,问题是只能一个一个的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skill是可以的,问题是只能一个一个的转

    请问楼上:可以降到15.2版本吗?用的是哪个skill?还请指教!(我用过论坛的一个skill可以将pcb降到15.7版本,但是怎么降到15.2就不知怎么操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可以降到15.2版本吗?用的是哪个skill?还请指教!(我用过论坛的一个skill可以将pcb降到15.7版 ...

只能到15.7的,就是坛上的那个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到15.7的,就是坛上的那个skill

    版主,16.0到15.2的库元件怎么装换呢,感谢答复

网友:
    到了15.7,可以用15.7的打开,然后输出选择15.2就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16.0到15.2的库元件怎么装换呢,感谢答复

有个skill可以做到的,你可以搜索下,就在本坛的skill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skill可以做到的,你可以搜索下,就在本坛的skill区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