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p 仿真

楼主(2012-03-31):
闲来无事,玩玩仿真,望高手指点。
一个sip封装,结构如下:

1.用ansoftlink从cadence sip将封装文件导出到siwave,设置好叠层结构、wirebonding,via结构;

2.射频端口s参数,port分别下在die端和package RF pin脚。
由于substrate叠层厚度的限制射频入口的走线做不到50ohm,由于走线比较短,影响不大。
在关心的频段,S11<20dB,s21>-3dB,很好。

3.由于package端pin比较大,紧挨着substrate的第3层是地平面,馈入的能量损失较大,将3层挖空(2地层依然完整),理论上会有所改善,验证,有那么点改善S11.

4.将测试板从allegro转到SIwave,再将package叠到PCB上(PCB RF走线50ohm,clip后加port,仿真从PCB RF馈入点到die端的S参数。S11<-20dB,S21<-3,很好。

5.PI分析
RF die的主电源1.8v,最大电流60mA,5%的纹波容限,则Rtarget=1.8×5%/0.06=1.5ohm
BB die的core电源1.2v,最大电流80mA,5%的纹波容限,则Rtarget=1.2×5%/0.08=0.75ohm
BB die的IO电源3.3v,最大电流8mA,5%的纹波容限,则Rtarget=3.3×5%/0.008=20ohm
将电源相连的电容与siwave的电容库做map,将die端和package的电源和地已经各自做group,并生成仿真端口。启动扫描,看结果。
从仿真结果看,3.3v,1.2v电源的阻抗在1GHz内都满足要求,1.8电源在1G附近阻抗超标。

6.PI 优化
上面的仿真全部用的0.1uF的电容,从上面结果看,可通过优化电容组合,压低1.8v在1G附近的阻抗。在芯片bonding finger附近各加一个1nF电容。结果如下图,1.8v在1G附近压到1ohm以下。
原设计供用21颗电容,通过仿真,在满足阻抗要求的情况下,可少用7颗0201元件(对于封装里那点空间来说是相当宝贵)。
对于整个解决方案来说,200KHz~1G频段电源阻抗都达标,有在贴到PCB上时,外部基本不需要放置电容了。
由于封装内部放不下大电容,所以200KHz以下交给电源模块去处理了;1G以上只能有片上电容解决。

注:由于die上电源和地没有细分电源域,做group的PI分析结果是偏乐观的。

7.结合PCB上的PDN,PCB上在封装的每个电源pin各放一个2.2uF和0.1uF的0402电容(有点过了),做协同的结果如下:

8.上面都是电源从频域阻抗的角度去看电源完整性的问题,下面是从时域的角度看.
将上面PDN的扫描结果导出S参数文件到designer,加上在电压源和电流源(Tr,Tf=500ps),探测die端电压的波动.
结果纹波都在5%以内,且余量很足.
3.3v电源纹波max=0.048v<5%x3.3v=0.165v
1.8v电源纹波max=0.029v<5%x1.8v=0.09v
1.2v电源纹波max=0.025v<5%x1.2v=0.06v

9.当把电流源的Tr,Tf设为100ps时,
3.3v电源纹波max=0.090v<5%x3.3v=0.165v
1.8v电源纹波max=0.127v>5%x1.8v=0.09v
1.2v电源纹波max=0.162v>5%x1.2v=0.06v

Tr,Tf的重要性从这里可以体现了,结合第7条PDN阻抗曲线及这两个仿真结果可以很好的理解BW=0.35/Tf这个经验公式.

网友:
囧了,平时很少做package的仿真,主要是模型太难找了,LZ要是可以的话不知道能否共享些封装模型

其实package和PCB的co-simulation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网友A:
    版主如何将测试板siwave文件与封装的siwave叠起来协同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如何将测试板siwave文件与封装的siwave叠起来协同仿真啊。

    tools菜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ols菜单下

电源与地做group是否会不准啊。

网友(点评):
有可能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与地做group是否会不准啊。

不同电源域分别做group会比较准,全部做group的话,结果偏于乐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电源域分别做group会比较准,全部做group的话,结果偏于乐观.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ols菜单下

    在哪里啊,没看的  什么版本的?

网友:
    很有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啊,没看的  什么版本的?

    tools-attach package Design...

网友B:
    "Tr,Tf的重要性从这里可以体现了,结合第7条PDN阻抗曲线及这两个仿真结果可以很好的理解BW=0.35/Tf这个经验公式" 没理解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Tf的重要性从这里可以体现了,结合第7条PDN阻抗曲线及这两个仿真结果可以很好的理解BW=0.35/Tf这个经验公 ...

我是刚入门,以下是我个人的理解,BW=0.35/Tr,
Tr=500ps信号带宽700MHz,此PDS在700MHz之内的阻抗都是在目标阻抗以下,所以纹波不会超标;
Tr=100ps信号带宽3.5GHz,此PDS在1~3.5GHz之内的阻抗都是在目标阻抗不达标,超出了PDS的去耦范围,所以纹波会超标;

最近看了“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以上是个人理解,若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2012-06-10):
    学习了,好的资料

网友(2014-04-18):
    楼主要是能将工程文件分享,真的是普度众生了!

网友(2015-01-31):
好像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