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HyperLynx仿真号还是Cadence自带的PCB SI工具仿真好?

楼主(2012-03-31):
想请教各位大侠,用哪个工具做仿真比较好呢?HyperLynx还是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

网友A:
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

可是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好像比较复杂啊,没有HyperLynx的直观易懂。大侠是用Cadence自带工具做仿真么?希望能跟大侠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好像比较复杂啊,没有HyperLynx的直观易懂。大侠是用Cadence自带工具做仿真么? ...

两个都可以,但是,cadence的仿真和本身结合好一些,仿真结果能回馈到pcb中做约束,这个是优点;hyperlynx的优势在于si pi集成一体的环境,用起来方便,但是只进不出(最多做个约束模板),hyperlynx设置更快,问题也少些。各有优势

网友B:
cadence因为用户可控的东西多,所以显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因为用户可控的东西多,所以显得复杂

谢谢大侠啊,长见识了。哈哈,我们最近一直在纠结用什么工具做仿真好,现在感觉清晰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啊,长见识了。哈哈,我们最近一直在纠结用什么工具做仿真好,现在感觉清晰多了。

不是大虾,没有哪个工具是完美的,用allegro自然用cadence si比较多!用mentor就只能用hyperlynx了

网友C(2012-05-03):
我谈谈我的使用感受,
从算法看:两者都是二维仿真模型,精度应该大致相仿.
从应用范围看:
HL一般支持很多格式,从AD,PADS,allegro,mentor都行
而SQ就只有allegro了.
从使用难度:
的确HL更为简单些,需要设置的也更少些,HL一般通过BATCH==流程设置进行不同情况分析;
但SQ设置相对来说更精细点,而SQ一般通过参数设置进行不同情况分析.
从仿真精度:
都可完美支持IBIS模型仿真,目前最新版本也对IBIS-AMI有所支持,但一般都有些问题.
而高速信号都需要通过调用其它软件进行更精确仿真.但不是由于仿真软件算法,而是由于模型精度问题.

网友(点评):
SQ的话,你可以把AD,PADS等数据转换到SQ里也可以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谈谈我的使用感受,
从算法看:两者都是二维仿真模型,精度应该大致相仿.
从应用范围看:

谢谢大侠的分享啊。
我们使用Cadence的工具画PCB,然后想做仿真。
我查看了一些资料,说是Cadence画的PCB需要转换一下才能使用HL工具来仿真,而且转换过程中会丢掉一些东西,或者有错误的话可能也不提醒,所以综合考虑了一下,我们还是决定用cadence自带的工具。

网友(2012-08-05):
我也更加明确我的目标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谈谈我的使用感受,
从算法看:两者都是二维仿真模型,精度应该大致相仿.
从应用范围看:

方法,PCB转换到allegro,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