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LED点阵的工作电流是多大?

楼主(2012-04-01):
哪位可以告诉我8*8LED点阵的工作电流是多大?    动态显示和静态显示工作电流有区别吗? 我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到

网友A:
一般正常LED发光,电流大概是5~10mA左右,你按最大的来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正常LED发光,电流大概是5~10mA左右,你按最大的来算一下

好的 我先试一下   谢谢啊!

网友:
LED 不同型號的 <最大電流> <If> 都不盡相同,多數為20mA。所以 datasheet 大多是以 If 在最大值的時候標示其最亮的亮度,之後隨著電流變小其亮度亦隨之變暗。

我不確定你指的<动态显示>和<静态显示>工作电流,是不是說用掃描方式去點亮LED。
如果不是用掃描方式去點亮LED,換句話說有機會64個LED同時間恆亮,假設1個LED需要20mA,所以總電流高達1280mA。
如果是用一行或是一列掃描,每次最多8個LED同時間恆亮,假設1個LED需要20mA,所以電流只要160mA。(每8次就會重複一行或是一列的掃描)
如果是用單顆LED掃描顯示,每次最多1個LED同時間恆亮,假設1個LED需要20mA,所以電流僅要20mA。(需要64個週期才會輪到同一顆LED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