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模式

楼主(2012-04-01):
请问在ECO模式下修改了连线,是否需要重新布铜呢?

楼主:
补充问题

楼主:
为什么 要用eco文件,这个文件什么作用啊?

网友:
一般都需要重新铺铜和检测一下。

网友:
改线你跑ECO去干嘛

网友:
在eco中可以交换器件的管脚,例如BGA管脚调整的时候就可以在ECO模式下进行。

网友:
很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谢谢个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