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背钻啊?

楼主(2012-04-01):
最好切图看看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钻从正面和反面都可以钻;
 不同的背钻孔径和背钻深度出不同的钻带程序;
 背钻的孔径通常是0.4mm以上, ...

    你这是引用navy123的。要说明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公司的,工艺问题谁有时间就回一下的,呵呵

     失敬!!!失敬

网友(2012-06-28):
    能不能详细举例说明呢,期待中。。。(本人不是很明白)

网友:
    比如一个8层板,你需要一个1~3层的盲孔。但实际你设计了一个1~8层的通孔,其中3~8层是没用的。制板厂做好这个孔之后,再使用比孔径大一号的钻头,从第八层方向,向第三层钻下去,就把3~8层孔壁的镀铜磨掉了。

网友:
    用背钻跟用盲埋孔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菜鸟,请指点。谢谢!

网友:
背钻:通常是用来减少stub的长度,比如连接器(通孔),信号线本来是从L1层到L3层,假设是8层板;那么从L3层到L8层就是stub,减少stub长度能提高信号质量;
埋盲孔:通常是器件pitch限制(比如:0.4MM pitchBGA封装),无法使用通孔才考虑使用埋盲孔,因埋盲孔会增加加工成本,故非特殊原因一般不采用盲埋孔设计

网友B(2012-11-05):
    埋盲孔比背钻的成本高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埋盲孔比背钻的成本高很多吗

是的

网友:
还有埋盲孔工艺能提高单位面积内的布通率,这是背钻做不到的。

网友(2012-12-06):
这么说,做背钻比不做背钻的成本要高了?

网友C:
肯定高,增加了加工成本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高,增加了加工成本和时间

请教一下,如果做埋盲孔或者背钻板的话,光绘文件怎么出呀?

网友:
那你可以在PCB设计时就控制掉 有设置的 不会设置那就用笨办法截图 不卡不行

网友:
做背砖出图还要做设置吗?
如8层板,线是3-6层的换线,是不是要背钻2次啊,
第一次接触,请指教

网友:
不用设置,抓个图片说明一下即可,背钻刀大小,钻孔深度

网友D(2013-04-08):
"
比如一个8层板,你需要一个1~3层的盲孔。但实际你设计了一个1~8层的通孔,其中3~8层是没用的。制板厂做好这个孔之后,再使用比孔径大一号的钻头,从第八层方向,向第三层钻下去,就把3~8层孔壁的镀铜磨掉了。"这个回复很容易明白背钻,不过哪些是需要背钻的孔GERBER怎么体现,我也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
比如一个8层板,你需要一个1~3层的盲孔。但实际你设计了一个1~8层的通孔,其中3~8层是没用的。制板厂做好 ...

简单,抓个图片指出来就好了啊.

网友(2013-05-14):
问题  同楼上   埋盲孔比背钻的成本高很多吗 我也 有次疑问  ,但如果 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1-3层盲孔的效果跟 8-3层的背钻 对 高速信号质量有区别吗?  还有 背钻 最多从一个方向钻多深.

网友:
但如果 不考虑成本 1-3层盲孔对信号的效果跟 8-3层做背钻 有区别吗?那个对高速信号更好呢    再一点 背钻从一个方向最多可以钻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