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llegro15.7 调入焊盘时点Padstack的路径按钮没反应

楼主(2012-04-01):
求救allegro15.7 调入焊盘时点padstack的路径按钮没反应

网友:
15.7的BUG,可能有软件件补丁也可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一直是用PAD Replace,替换PAD来实现的。

15.7,不能使用LZ说的方式调下PAD,以前我也为这个问题问过别人。

楼主:
  哦 应该是过期了的问题,我是用暴力破解的,多谢指点

网友A:
软件没装好!
1、针对不能放置焊盘问题,如果你不想重装再备份原文件的话,按照我以下说的试试。先备份一下你的apd.exe;然后用ultraedit打开apd.exe,找到地址000a6bb0和000d1430,将这两个地方的33 C0 C3改成55 8B EC。如果还不行,再继续找到地址00A4E540和01024F10,将这两个地方的33 C0 C3改成55 8B EC。

2、用ultraedit打开破解后的allegro.exe,找到002A9310位置的33 C0 C3,改成55 8B EC就可以了。另外,00783040处的33 C0 C3也可以改成55 8B EC,不过这个不影响放置焊盘,不知道如果不改对其他功能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装好!
1、针对不能放置焊盘问题,如果你不想重装再备份原文件的话,按照我以下说的试试。先备份一下 ...

 多谢老兄的热情帮助,可惜小弟我笨,上面写的太繁锁了 HOLD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装好!
    1、针对不能放置焊盘问题,如果你不想重装再备份原文件的话,按照我以下说的试试。先备份一下 ...

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装好!
    1、针对不能放置焊盘问题,如果你不想重装再备份原文件的话,按照我以下说的试试。先备份一下 ...

謝謝你告知方法.
    我的版本是15.7 s118,使用nolic 破解後,這兩個位置(002A9310和00783040)不一樣的值,我另外找到一個位置(00788260)的數值由33 C0 C3改成55 8B EC 之後就可以使用.
版本:

    Fail:

    002A9310:

00783040:

    00788260修改前:

    00788260修改後:

    另外一台電腦還要修改 002AD090 才可以使用

ok 可以使用:

网友(2013-04-11):
    谢谢,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网友: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在用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