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orcad与quartus关联的引脚分配方法

楼主(2012-04-01):
orcad提供了与quartus关联的脚本文件生成,可以输出.tcl及.csv格式的脚本文件,用这个文件直接导入quartus,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并减少错误几率。

具体方法是:
1、        打开orcad软件,选中project文件,点击tools菜单—》FPGA_EXPORT…..—》根据需要选择输出文件的格式并选择合适的地址保存。
2、        打开quartus软件,选择tools菜单—》TCL_Scripts—》选择第一步保存的文件—》点击run,ok。

网友:
非常好用的功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了,多谢

网友(2012-10-26):
    如果想反过来用,就需要将所生成的项目中的.pin文件导入到orcad中,生成原件。

网友(2013-02-23):
    但是为什么我的指定器件为空了,是没有安装完全还是需要自己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