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不用网表直接画PCB

楼主(2012-04-01):
请问altium Designer怎样不用网表,直接手动布局和连线呢,我怎么点了一个焊盘之后就不能连到另一个焊盘上呢?搜了网上的资料,说关闭Online DRC,我在Prefrence里面把那个选项去掉了,可是还是不能连线?求高人给出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让线均从焊盘引出,在中途再把两根线结到一起

网友:
    使用place_line 即可

网友:
    3楼正确

网友:
    应该在布线规则中设置允许短回路

网友:
    不能连接是因为虽然你的两个焊盘需要连接,但是鉴于没有原理图,两个焊盘没有同样的网络属性,你用走线方式肯定是不行的,直接使用P+L走无属性铜线就OK的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最好是自己见一些网络表,然后把需要连在一起的的焊盘,添加在同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