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使用求教

楼主(2012-04-01):
小弟从前都是用cadence的,最近刚开始学使用mentor2005
发现层叠设置时出现这样的问题:2、3层plane中间没有隔Dielectric,还没法添加层叠和修改
很尴尬,求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
难道没人发现有问题?还是这个本来就是对的?

网友A:
啥年月了,还2005呢,呵呵…

从Libary Manager > Layout Template Editor看原始叠层模板的定义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则进入编辑,从CES的Stackup Editior里修正;

如果正确,则进入Expedition PCB,从CES的Stackup Editior里修正。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导出prefs,找一个对的板子导出,然后导入这个,注意保证平面层的设置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年月了,还2005呢,呵呵…

从Libary Manager > Layout Template Editor看原始叠层模板的定义是否正确 ...

好的,多谢~
从前用的Cadence16.2,换了家公司。这边要求用mentor 2005,没法子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导出prefs,找一个对的板子导出,然后导入这个,注意保证平面层的设置一致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