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做封装对照实物问题?

楼主(2012-04-01):
    pads2007里  最近 做封装完成后,想CAM打印1:1对结构。但就是怎么设计都打看不到封装边框的2D线?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封装边框也是2D线,但CAM里就怎么都看不到,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把边框线放到all layer ,CAM里选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边框线放到all layer ,CAM里选对应的

    好的,谢谢!但还有疑问为什么我做其他封装边框都是TOP的,在CAM里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
    CAM对应层设置,你可以先把所有都打开,再一个一个关,看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