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延时设置后,在拉线怎么没出现那个窗口呢?(16.3版本)

楼主(2012-04-01):
    allegro中的延时设置后,在拉线怎么没出现那个窗口呢??(16.3版本)

楼主:
    在线等急!!!高手们请赐教......

网友(2012-06-29):
    你勾选那一项的下面一项也要勾选!

网友(2012-09-18):
引用 楼主:
    在线等急!!!高手们请赐教......

你好,请问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能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