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封装关联铜皮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大家好,如图所示上面的关联铜皮我不做别的处理,在做成PCB后会不会在关联铜皮上覆绿油啊。如果是的话,那就完啦!!!是不是还要在关联铜皮的Solder mask层覆铜啊?从而避免关联铜皮被绿油覆盖!!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没有SODERMASK,就会覆盖绿油。

CSL
您的意思是要在Solder mask层覆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