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元件的封装,PCB显示不出,为什么?

楼主(2012-04-02):
我在原理图里吧元件的封装换成自己所画的封装,可是为什么倒入PCB中后会显示不出来这个元件或者是只能显示没有改之前的元件封装,显示不了已改的封装。

网友:
你在原理图里的封装要有与之对应的decal,然后要存入到你当前的库里面

网友:
請你先把 PADSLOGIC 底下圖示這個打勾,再同步一次.6 _. Q1 d$ P7 Z.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