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08安装后出现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02):
安装完成后,启动时总是出现这个错误,求高手解答!

网友:
能不能问点有意义的问题?重新破解或重装系统,这个没什么讲的。

网友(2014-11-11):
以我个人的经验  当我安装了ADS2009 和ADS1011 两个版本时  用户路径设为同一个如C:\users\default\hpeesof\config   则会出现上述问题。  要把两个路径设为不同 则可避免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