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ntenna Vias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02):
求教Antenna Vias是指什么意思,在16.2以上版本的allegro中,在使用dangling时里面有这个报告,但是我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求高手赐教  感谢

网友A:
可能类似于dangling via的意思吧
单独的没有连任何网络的via
在电路中相当于天线
类似于dangling line是要删除的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用来检查所有的悬空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类似于dangling via的意思吧
单独的没有连任何网络的via
在电路中相当于天线

这个不是dangline vias,dangling已经另外付咯,这个事在下面的,查了下都有连接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dangline vias,dangling已经另外付咯,这个事在下面的,查了下都有连接的哦

话要说清楚,
说不清楚可以上图

网友:
Antenna Via is defined as a via and associated wiring connected to a net by a single wire.

网友B:
多层板非完全用到的过孔。。。

网友:
同问,这样的过孔啥时候需要特殊处理,啥情况下可以忽略。
目前我的板子都是忽略不管的,不知道有啥危害没有?

网友C:
我也是忽忽略不管的!在板子周围打地孔,有部分会变Antenna Vias ,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忽忽略不管的!在板子周围打地孔,有部分会变Antenna Vias ,很无语!

那是因为你的孔没连到主地上面
你以为是地孔实际不是地孔
忽略不管是很不专业的做法,不应该提倡

网友C(2012-05-10):
楼上说"孔没连到主地上面" 说法有些牵强!
因为我有专门的GND层,GND VIA 怎会没有连到主地上呢?
"你以为是地孔实际不是地孔"
我点击查看VIA的网络,显示确实是 GND NET,这有如何解释呢?

网友:
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忽略的,这个一般都是电源  地网络中某个地方铺一块铜皮,上面打了多个孔就会报成是Antenna Vias

网友(2012-06-27):
沒有吧  我BRD FILE上 RUN   Dangling 裏面的是出現的幾乎囊括了我所有NET的線 什麽原因喃

网友(2012-08-07):
Report methodology:
  - Dangling lines have at least one end not connected.
  - Dangling vias have a single connection
      - and not a testvia or a thieving via.
  - Antenna vias do not have a connection on their start or end layer.
      - Plus they are not a thieving via.
      - Optionally, VOLTAGE nets and testvias can be suppressed with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report_antennavia.
  - In all cases output is suppressed if an object has the OK_DANGLE
    property or is not part of the current partitio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孔没连到主地上面" 说法有些牵强!
因为我有专门的GND层,GND VIA 怎会没有连到主地上呢?
"你以为是 ...

不是说有网络就行了。你可以去确认一下提示的那个孔,是不是没有任何作用。通常来说过孔是连接两段不同层的走线的,如果孔两边都有线,就不是dangling via了。而在有地层和电源层的时候,电源孔地孔是拉出来直接打下去的。如果打到了相应的平面上并成功连接,也不会是dangling via 或者antenna via。有一种情况,如果孔打得太靠边,出了地层活电源层,或者地层电源层太碎,过孔打下去但是没有连接到平面上,那就有问题了。这种孔和线会很容易受干扰。如果过emc认证,是很严重的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层板非完全用到的过孔。。。

这个是正确的说法。

其实就是通常需要背钻(Back Drill)的那些过孔。

网友E:
如果一个4层板的VIA ,没有任何连接,判断为Dangling Vias
如果信号只是从第2层连到第4层,则判断为: Antenna Vias 原因为VIA所在第一层没任何连接,则为Ant
如果信号从第1层连到第4层,则不报错。

解释得很清楚,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有网络就行了。你可以去确认一下提示的那个孔,是不是没有任何作用。通常来说过孔是连接两段不同 ...

当然有确认过的,比如说我从一个元件管脚从第1层(TOP)打了个VIA,连接到GND层(第2层);3层(POWER) 和4层(BOTTOM)没有连接,通过REPORT之后,显示这个VIA 为Antenna Vias 。。。
 确确实实,这个VIA是有用的,为何是Antenna Vias ?这个又如何解决?(PS:这个VIA绝对没靠近板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确认过的,比如说我从一个元件管脚从第1层(TOP)打了个VIA,连接到GND层(第2层);3层(POWER) 和 ...

楼上不是都说了吗,怎么还是不明白?

网友:
悬空过孔.

网友(2012-09-12):
引用 网友F:
楼上不是都说了吗,怎么还是不明白?

我的问题是 这个ANTENNA VIA是有用的,但你又如何处理呢? 不就是放任之?

网友:
如果要处理的话,只能是backdrill了。

网友:
放任之,不用管,信号不受影响,只是整板铺GND铜时,下到内层的VIA就会报出"ANTENNA VIA"没有问题

网友(2012-10-17):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个4层板的VIA ,没有任何连接,判断为Dangling Vias
如果信号只是从第2层连到第4层,则判断为: Ante ...

解释很全面,清楚,谢谢赐教!给力!

网友(2014-02-14):
如果一个4层板的VIA ,没有任何连接,判断为Dangling Vias
如果信号只是从第2层连到第4层,则判断为: Antenna Vias 原因为VIA所在第一层没任何连接,则为Ant
如果信号从第1层连到第4层,则不报错。
楼上正解

网友:
进来学习了
一直都是忽略了
不懂

网友(2014-06-19):
都没结果,到底是可以忽略呢?还是要怎么处理?

网友:
忽略没有问题,就是过孔有一段成了天线

网友:
    anjing2007正解,不懂的就别一副言之凿凿的出来说好么?频率不高于10g,可以忽略不管,如果高了,可以考虑做backdrill.所谓没完全用到的过孔怎么解释....就是说过孔从表层连到中间层,而不是表层到表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个4层板的VIA ,没有任何连接,判断为Dangling Vias
如果信号只是从第2层连到第4层,则判断为: Ante ...

很好的解释!就是产生了天线效应的 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