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e/ECO tools

楼主(2012-04-02):
小弟剛接觸pads 並不大清楚如何使用Compare/ECO tools功能
因為有塊舊版 要添入更改先前的原理圖
具體的操作該是如何
不知可否有參考的文件或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哈哈 沒講清楚 小弟的網表來自ORCAD

网友A:
转为LOGIC,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 沒講清楚 小弟的網表來自ORCAD

因為有一個舊版子要添加元件 導入網表時發現下列訊息      <前提>添加的封裝都加入了
Mixing nets N589106 R407 1 V4 Q56 3
Q56.3 Q57.3 R259.2 R260.2 D102.2 D103.2 R407.1 R408.1
Mixing nets N591410 R301 1 N591502 U65 4
R301.1 U65.4 Q62.1
Mixing nets VLDO1 C258 2 N639536 R303 1
C24.2 U3.8 R20.1 R21.1 C258.2 R303.1 R304.1
Mixing nets VLDO2 C400 2 VLDO1 U65 5
U65.5 U400.5 C400.2 U401.1 R303.2 R304.2 C100.2

然後我的C100有一端就沒有飛線

但是我如果開一個開空白新檔 載入網表 就不會發生Mixing nets
每個元件都有飛線

使用Compare/Eco該如何使用

我同事說乾脆直接ECO模式添加元件 不透過網表
先進們給點意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为LOGIC,不就可以了么

恩 試試看吧

楼主:
算了 還是使用ECO直接添加元件 不導入網表了

网友:
用orCAD生成网表,再用PADS进行比对,它会生成一个eco文件,然后再导入eco就可以了

网友:
用orCAD生成网表,导入PADS 另存PCB文件,再用原PCB 文件与新的PCB 文件比较产生ECO  ,再导入ECO  就可以了。

楼主:
怎麼關掉懸賞 不會關耶

网友:

logic不太习惯用,但是他就像orcad Allegro一样。当然orcad pads也是比较好的设计选择,只是不能同步驱动

网友:
用logic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进行交互布局。(不要用于导网表)

网友:
看下JIMMY是用的啥好办法啊

网友:
    ECO  这个是pads不错的功能

网友:
    楼上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
    9楼正解加上jimmy的就是完美的答案

网友:
    orcad 转 padslogic  有些网络连接是会掉的, 只能ECO 比较导入。用orcad 转 padslogic  同步PCB 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非常需要,谢谢!

网友:
    看看吉迷的高招,谢谢

网友:
    看看大师的办法

网友:
1,当修改原理图完后,新生成一个网表0.asc

2,新建一个0.pcb文件,  Import刚刚生成好的0.asc

3,打开旧的1.pcb文件(即需要修改的文件),用Tools下Compare/ECO功能进行比较

4,注意:是.pcb文件的对比,而不是.asc的对比,然后会生成一个.eco文件

5最后在旧的1.pcb文件再Import刚刚对比出来的.eco文件就OK了

注:在update里勾选了更新的话,就不用再import里了,直接可更新OK,可省第5步!如下图:

网友:
看看大大的方法。

网友:
    看看你们的说法

网友:
    沒用LOGIC,所以這個功能很少用

网友(2012-05-12):
我一直使用比对PCB生成ECO,在导入ECO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小弟也是刚接触PADS,正好碰到类似问题
    还需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pare eco:
**** 本内容被作者隐藏 ****

为什么是隐藏内容?

网友:
ECO比较导入后就是不能导入Attributes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看一下子

网友:
    用orCAD生成网表,导入PADS 另存PCB文件,再用原PCB 文件与新的PCB 文件比较产生ECO  ,再导入ECO  就可以了

网友:
    jimmy  搞得神神秘秘的

网友:
    刚好最近要使用之前的一块板子,受教了

网友(2012-07-13):
    我导入了,不行了,原来PCB的封装都没了,只有新加的才有,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2013-07-05):
    不错  学习 了7 m! T1 n6 t  b" a)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