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用REUSE的时候贴图问题

楼主(2012-04-02):
pads用REUSE的时候贴图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四方开的飞线啊。相当于还有点没连上,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show tack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那是飞线,显示没有完全连接上,如果双击下就连上了,不是你说的tack.我是想问在导reuse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避免坐标有一点误差!谢谢!

网友:
都用同一个主要的元件的坐标做参考坐标

然后设置移动的原点,这样是没有误差的。

楼主:
这个有时候也会不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精度问题,有些线就会出现我上面说的有个四方形飞线!

网友:
复用的过程中不要动mouse

楼主:
我后面试验了下,发现在reuse的时候 snap grid 那项在勾选,另外两个板的格点最好一样。这样就不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有兴趣可以试下看否是这样的情况。谢谢你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