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无法打开

楼主(2012-04-02):
我电脑上装的是pads9.3的精简板,现在出现一联网络,就打不开了,一直在开始画面,断开网络就行,重装也解决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求解啊!!

网友:
我没试过这种状况。

楼主:
这么少有的状况怎么就被我撞见了呢,还有没有人遇到过啊,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是软件的问题啊,你装9.3.1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用XP系统,还有就是加个路由器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