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地同层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2-04-03):
现在很多设计都是电地单独设置层,但有些时候,电源比较多,可能要在地层中进行分割,不知道影响在哪?该如果降低影响?

网友:
我做过层数量少的板是4层板,都会保证有一层是完整的地平面,(一般是TOP、BOTTOM是走线、第二层是PWR,第三层是GND)。
完整的地平面,可以为信号提供完整的参考平面,如果电地同层,将会使表层的线不好走,或跨分割。
另外电地同层,地可能会受电源噪声的影响,地平面被分割的很小或很远也会导致部分区域地电位有偏差。
具体有多大影响,我觉的很难评估,也要看板了对信号质量的要求了。

新手来的,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不高的板子电源盒GND在一层也是没问题,信号线参考GND和参考电源都是一样的
有个时候电源还比地干净些
或者有些电路,参考电源会比参考地还好些(主要是靠自己去分析回流路径)

网友:
如果信号穿过两个电源面,那么要加入stich cap.

网友:
注意关键信号的参考平面是否完整
没啥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