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9设置线宽问题

楼主(2012-04-03):
有6个网络需要走50mil的线宽,在pcb里新建了class,把6个网络都包括了,然而重新从原理图更新pcb后,类却又消失了。
很郁闷。。。
请问建立这类规则有没有好的方法?
还有pcb rule里面的query builder是怎么玩的,我试图将6个网络添加进去,却没有生效(优先级也设置为最高了)。

网友:
你RULE关于这6个网络的 width设成50mil了没

网友:
更新的时候把remove class 那个勾去掉啊,别让它移除

网友:
顶楼上的,你在从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remove class是不能打勾的。导入完成以后你还需要去rules里面进行设置,具体设置如下图。
其中 InNetClass (‘xxx’)中的XXX为你为需要设置的那类网络的class名。其他的就与普通线宽一样的方法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