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 单个封装更换

楼主(2012-04-03):
想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在allegro里面有没有方法可以像跟pads一样一个一个地更换元件,不是用updat symbols 批量更新元件

网友:
点开一个,右键邮选项可以更换单个元件的层叠

网友A:
PADS能将四个脚的换成八个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能将四个脚的换成八个脚的吗?

不可以,除非是在ECO里面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能将四个脚的换成八个脚的吗?

不可以

网友:
给你个思路,把所有的symbol fix掉,解除要update的那个symbol的fix属性,使用symbol update

网友:
    版主就是强

网友:
    版主的思路很好,学习了,谢谢!要学会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