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框画错了

楼主(2012-04-03):
铺铜的框画错了!如何对边框进行修改?

网友:
删掉重画好了

网友A:
画错了就重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错了就重画了

这么牛逼的啊!我们老板也不知道 叫我做之前先大致分下电源!看看会不会有内层分隔。。。等于到最后还要删了再画一遍?做ALLEGRO的时候不是不能有直角嘛 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牛逼的啊!我们老板也不知道 叫我做之前先大致分下电源!看看会不会有内层分隔。。。等于到最后还要删 ...

你老板是对的。只不过你做错了。

你做之前大致分电源的时候,可以先用2d线大概示意一下分隔的。

提前做电源平面的划分,有助于帮助您理清走线方向和思路。

网友B:
如果是小部分画错了 可以用split然后输入ao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小部分画错了 可以用split然后输入ao修改

怎么搞 才接触 很多不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