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4-03):
我现在想删掉40PIN以后的PIN角,但是出现这样的报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大哥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要在封装库里面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封装库里面删除。

我是PADS新手对于PADS的库不是很理解,能详细说明下吗,谢谢啦!

网友: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呀~

你要改封装,就在库里面修改。

file->library->decal->edit

网友:
把元件复制下来,新建一个,再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