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丝印字符REF.DES

楼主(2012-04-03):
如何修改丝印字符REF.DES
剛學習 望大家指導一下

网友A:
选中ref并双击就可以修改尺寸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ref并双击就可以修改尺寸大小了

感謝 板主

网友:
如果要修改整板的ref尺寸的话。

过滤器先设置一下:右键,filter,只选label

然后回到PCB界面,CTRL+A(全选),选中后,CTRL+Q进行属性框来修改整板REF的尺寸大小。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