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求助

楼主(2012-04-03):
如图,拉线时出现这么个状况,哪位帮忙指点下
怎么会出现中空的线?

图片

图片

楼主:
其他地方的拉线都是正常的,就最上面的那一条。
拉线效果是中空的
我没做任何特殊的规则设置,搞不懂怎么一回事情

楼主:
用的是mentor 2005
才开始学
还望各位前辈多多包涵,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是gloss off 属于把线半锁定状态。按F4可以在三种推线状态中转换

网友B:
是,在帮助文件中搜:
fix unfix semi

就有答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gloss off 属于把线半锁定状态。按F4可以在三种推线状态中转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帮助文件中搜:
fix unfix semi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