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量2个PIN之间的间距

楼主(2012-04-03):
我现在做到相同的回路 ALLERGO里 量好PIN之间的间距 IX  XX  IY XX就能实现复制 pads里类似的操作如何进行?

网友A:
你是要复制,还是要测量?

测量:

网友:
快捷鍵 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复制,还是要测量?

测量:

测量是一个 测量好 我是为了复制嘛!想直接打相对坐标直接复制的 不行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是一个 测量好 我是为了复制嘛!想直接打相对坐标直接复制的 不行的嘛?

可以利用设计栅格来实现。

比如你两个器件之间的间距要用100mil,

那你的设计栅格就可以设置为100mil,这样子每移动一次就是100mil.

快捷键G 100

网友:
在  查看  菜单下有个  安全间距  的子菜单

网友:
要是测量的可以在其中一个管脚设置为原点,在参看旁边的管脚的坐标,绝对精确

网友:
顶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