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密技---传男不传女!!!

楼主(2012-04-03):
第一步,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极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张元气件位置的照片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启动POH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丝印面扫入,并打印出来备用。
第三步,用水纱纸将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两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平树直,否则扫描的图象就无法使用,扫描仪分辨率请选为600。
第四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用图像处理软件将此时的图片的尺寸转换为原来实物尺寸的38.64倍,再用BMP转PCB软件进行转换。注意事项:BMP图像要存储为黑白格式,不要存储成其它彩色格式,否则BMP转protel文件软件无法对其进行转换。
第五步,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
第六步,将TOP。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七步,将BOT。BMP转化为BOT。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BOT层描线就是了。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八步,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第九步,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

------------------------------------------------------------------------------------------------------------------------------------------------------------

网友:
要是还有中间层,还要打磨?

网友:
抄个板,还不如自己设计一个PCB

网友:
老东西了,不过我没这样做过, 请问多层板如何抄?

网友:
彩色抄板都有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A:
多层板是要磨开吧,四层还好一点,要是十层怎么办?

楼主:
大多拍砖啊

网友B(2012-06-08):
抄板就算了。我們倒是常抄板框。。。方案公司就是累。。。。

网友:
抄板这样抄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2012-09-27):
你还重男轻女哈,这是要不得的

网友:
这样也行?单面板,双面板,,,,,

网友(2013-05-08):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是要磨开吧,四层还好一点,要是十层怎么办?

同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抄板就算了。我們倒是常抄板框。。。方案公司就是累。。。。

通常我们都想进方案公司,那里人民币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我们都想进方案公司,那里人民币多啊

方案公司里,画板的也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