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 09 关于线间距的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03):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在画板子的时候,我根据阻抗的要求对线间距进行规则设置,一共设置了4个差分组的线间距,分别是4,、4.5、7、7.5全板子的线间距是8,但是在走差分线的时候线孔间距有的按照规则设置的间距,有的是6,还有的间距小于4也不报警,很困惑,由于板子很急,所以最后只能把所有的规则都关掉,然后把全板规则设置成4来走线,,但实质性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求各位大神给个指点。声明一下,我DRC是开着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附上PCB文件。

网友:
注意RULE中优先权的分配顺序,将全局8mil的规则优先权降到最低即可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我也忙活了半天才解决掉。具体是这样的,你要先将你板子上的差分对按照阻抗分类。同一阻抗的差分线分为一个class。然后Rules里面设置如下。

其中

这里是所有差分类的分别设置;

这里是clearance对象选择,(‘cf90’)中的cf90是90欧姆阻抗差分class名字;具体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设置class名字;

这个是差分在具体哪一层中阻抗为90欧姆,OnLayer('Mid-Layer 1')中的Mid-Layer 1是层的名字,具体根据你板子上每一层的名字来决定。
呵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我也忙活了半天才解决掉。具体是这样的,你要先将你板子上的差分对按照阻抗分类 ...

你好,请问下,你的那些个查询语言是怎么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你的那些个查询语言是怎么学的?

ALTIUM DEIGNER中的帮助文档中有。楼主有空可去ad安装目录去翻翻。

网友:
请问楼主,我是新手,想请教您个问题,那个差分线的阻抗是怎么算出来的?AD9是不是能算阻抗值?

楼主(2012-07-12):
不好意思各位,最近比较忙,所以比较少上论坛了,感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