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C类功放设计工程中晶体管S参数和稳定性能测试遇到的问题,请前辈们给点指点

楼主(2012-04-03):
这个电路图的仿真结果为
但是加上栅极的VGS电压源后的电路得到的结果是 这个电路图的仿真结果为
这个栅极电压对S参数和稳定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楼主:
咋没人指教指教呢

网友A:
直流偏置是管子工作的基本。偏置变了,S, NF跟着变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偏置是管子工作的基本。偏置变了,S, NF跟着变才正常。

我测了一下管子的导通电压大概是0.5V左右,那么如果我在栅极加上0.1V的电压,不是相当于导通电压变成0.4V,那么为什么S,NF曲线还是没了呢?谢谢

网友A(2012-06-05):
楼上你是微电子专业的吗,还是从事芯片设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你是微电子专业的吗,还是从事芯片设计工作?

是电子专业,刚毕业,做射频方向的,希望得到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