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问题

楼主(2012-04-03):
如图里 上下2个回路一样的!我要把上面的复制到下面是用COPY还是MAKE REUSE?前面试了 COPY的话线会不全!MAKE REUSE的话 是带着网络的!求告诉怎么做!才学pads 太多不懂了 哎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过PADS好像没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过PADS好像没这样的功能。。

不至于吧

网友:
我刚问了下别人也是说用MAKE REUSE,没办法示范,听不大明白,带网络的的话不能用ADD Connection改回来么???

网友B:
如果你只是COPY网络,那只选择trace,COPY到下面的同样位置,就会自动重合,前提是元件位置和被COPY的元件位置相同.要是元件一起COPY,就用REU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COPY网络,那只选择trace,COPY到下面的同样位置,就会自动重合,前提是元件位置和被COPY的元件位置相 ...

我现在不是要COPY网络 就是这2个回路的话 走线方式一样 我只要COPY走线方式 不需要网络啊!不能的嘛

网友:
当然可以啊 前提是两个模块的布局得一模一样,不然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掉线,如果一样还掉的话,可以试一下一次只拷贝一路。关于make reuse这个你可以参考jimmy以前发的一个帖子,我这里就不详诉了。

网友:
关键字:make like union

网友:
    5樓說的對,你只要按滑鼠右鍵點選trace跟via 框起來要copy的線 按ctrl+c

    就會發現線跟via在手上 ,然後貼在相同的位子即可

    但是零件必須一模一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