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中不能识别器件库

楼主(2012-04-03):
各位大虾,我在配置capture cis时,本地数据库配好了,安装目录下的CAPTURE.INI这个文件中也加载了路径,放置元器件时,出现如图所示,根本没有器件, 我在自己的库中添加了器件,并且本地数据库中的Schematic_Part这一项的名称也是对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找到本地数据库的器件,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网友(2014-11-11):
同问 请大侠回复啊

网友:
我问了candence厂商,是下面那个窗口把内容挡住了,把下面那个写着property,Database contents,Visible的窗口关掉就出来了

网友:
第一次配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窗口,呵,回复一下,供参考,省的大家和我一样纠结了好几天

网友:
这些参数在capture.ini中都有的。改回默认设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