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6.3的点DC网络无高亮的问题

楼主(2012-04-04):
我都16.3在走线命令是,若点非DC网络,则能正常高亮,但若点设了DC网络如地网络时就只有点的那个PIN高亮,其他接地网络的铜皮、PIN、走线等则不高亮了。这样很不方便,希望大侠指导下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点击其属性 找到里面有个vol... 啥来着  删除即可

楼主(2012-05-22):
    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2-07-27):
    分享一下经验嘛

楼主(2012-10-20):
    在setup-user preference里搜索AC,把acon_oldhlt里下拉为a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