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llegro 大鼠标模式下的拖影问题 win7不用关特效

楼主(2012-04-04):
大鼠标没拖影设置方法  在env文件里面加一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后经版主更正,SPB_DATA下的env文件每次打开user peRFerence会从新写入env把用户设置冲掉(冲掉后貌似不影响效果,只试了自己的机器),最好修改安装目录的env文件,这样无论怎么弄都不会被冲掉设置。
    具体位置应该修改 X:\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
    (我的是16.3)
要改那的设置看个人选择喽。

网友:
    太牛了,我都是关了opengl的

网友A:
    貌似效果不明显,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效果不明显,啥原因呢?

你截一个改后的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高人

我也是取经取得!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群内牛人就是多。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XP不行,有没有XP的方法

网友:
    XP可以可以,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牛人,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那句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人,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那句是什么意思呢

    貌似是大鼠标跟win7桌面元素不兼容的一个bug,这句的意思就是来强制避免这个的,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偶尔遇见所以分享下。

网友D:
    XP不行,有没有XP的方法啊!我改了还是一样的啊!图片如下:

网友:
不要修改pcbnev下新的env文件,你每次打开user perference会从新写入env把用户设置冲掉,最好修改安装目录的env文件,这样无论怎么弄都不会被冲掉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截一个改后的图片看看

我win7的,在env中加了上述代码,显示效果与不加代码差不多。该不会是因为代码加的地方不对吧。见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win7的,在env中加了上述代码,显示效果与不加代码差不多。该不会是因为代码加的地方不对吧。见下图。
 ...

应该是有效的,我的也是win7 64位,allegro打开user perference会直接替换迪欧pcbnev中的nev文件,用户添加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冲掉,建议修改安装目录下的env文件

网友:
在SPB_date下的env文件中修改第二次重启之后还是会带有拖影,在安装目录下修改多次重启尝试,都没有再出现拖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不行,有没有XP的方法啊!我改了还是一样的啊!图片如下:

XP好像没有这类问题,我用XP试过,不用改都不会有拖影,xp有问题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效的,我的也是win7 64位,allegro打开user perference会直接替换迪欧pcbnev中的nev文件,用户添 ...

确实会冲掉设置,安装目录下没找到,斑竹能不能给指明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win7的,在env中加了上述代码,显示效果与不加代码差不多。该不会是因为代码加的地方不对吧。见下图。
    ...

改后不行我也就无能无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后不行我也就无能无力了。

    应该修改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修改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

    谢谢斑竹,我搞定了。

网友:
    XP里面拖影不是很严重,但是仍然会存在十字线滞留的情况,难道真的是显卡问题,我的是笔记本,独立显卡,我先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网友:
    不会啊,我的电脑配置E5800,2G内存,显卡集成,很一般的配置,没发现16.3拖影

网友:
    我写在了自己设置的env路径下 多次启动都没有重影

网友:
    借用楼主的图,大家注意圈的那部分英文,别加错地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暫時方法行的,但...這句更改了什麼東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暫時方法行的,但...這句更改了什麼東東?!

将原来不透明的光标改成了具有透明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修改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

修改Cadence\SPB_16.3share\psb\text\env文件,难道是版本问题?

网友:
    感謝大大的說明喔~~直接在SPB_DATA下修改env即可

网友:
    恩,几年了,終于有可行的解决方法

网友:
    正需要呢

网友:
    我通常是更改模式的,etch或者none

网友G:
    cadence有文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加楼主所设参数到环境变量,值设置为1。

网友:
    果然好用了,不过我已经不习惯这种光标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关掉open gl的.这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G:
cadence有文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加楼主所设参数到环境变量,值设置为1。

这个是正解,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2-06-29):
    太帥了!這問題困擾我好久,果然是特高人!

网友:
    試了可以解決!THK!!

网友:
    我的很早以前也是这个问题,换了个ENV文件就好了。

网友:
    换个env文件更合适一点 不过更喜欢添加新环境变量的方式
方法是
    添加新环境变量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值为1

网友:
    貌似不用这么麻烦的,在setup--userpreference中把图中的那个选项勾选上,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就ok了

网友:
    刚才图片没有加载进来

网友:
    先去官方问出了结果  也是说这方法...
第一次问的时候官方没说解答    今天回覆才有增加叁数的方法
以後要多来这逛逛才对

网友(2012-11-20):
    我的WIN7   16.3。在T60P下,关闭OPENGL ,解决了拖影问题!

网友:
    我是这样弄得

网友:
    xp的 楼主牛人啊 赞个

网友(2013-01-07):
    高手,,,以前是要添加好多的,,现在一句就ok' 厉害

网友H(2013-03-30):
16.6已经增加infinite cursor bug nt选项,解决此问题。

网友:
mark,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16.6已经增加infinite cursor bug nt选项,解决此问题。

对对

网友:
没什么效果

网友:
win7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16.6已经增加infinite cursor bug nt选项,解决此问题。

你好,你手上有16.6的安装包吗,可否分享份给我呢,我网上下的都是不全的,谢谢

网友:
透明模式下 要加这命令才好用~~

网友(2013-07-26):
楼主果然高,这都可以琢磨出来
用了以后效果明显,但感觉有点不顺畅

网友:
一直用小+

网友(2016-05-25):
    我的XP系统下就是不行,但用集成显卡的话,就什么也不用动,也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