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verilog的超声波测距程序

楼主(2012-04-04):
$ T# r1 W, r5 N& k7 O哪位大侠写过基于verilog的超声波测距程序啊?有程序的可以共享下不?没有程序,知道方法的也行,越详细越好。先谢谢了。我邮箱:527058534@qq.com

网友(2012-12-09):
虽然没做过超声波的东西,但是想了想,不对莫怪,思路:距离=速度*时间,超声波的速度不知道是给定的还是需要计算的,如果是定制,就比较方便,只要计算超声波来回所用的时间,然后除2就可以了,测时电路用FPGA做还是比较简单的,用时钟做一个计数器,记录超生波发出的时间和接收到时的时间,计算差值,然后乘以时间的最小单元就可以计算出总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