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统计一个板子总共有多少pin

楼主(2012-04-04):
如题,allegro怎么统计一个板子总共有多少pin?

网友A(2012-10-30):
在报告里面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报告里面有

 我也想知道 报告里选择哪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报告里选择哪一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带问一个问题 你那图片标注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啊 看着好像也蛮给力的 就是标注箭头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带问一个问题 你那图片标注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啊 看着好像也蛮给力的 就是标注箭头的那个 ...

AshampooSnap截图软件,挺好用的,网上有绿色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