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里洞的问题

楼主(2012-04-04):
求教 !现在做的一块板子!BGA里2洞之间说可以串2根线!我现在是0.3的洞径只能走一根 如何把他修改的更小?

网友:
你的孔是不是12/24(mil)的呢?如果BGA是1mm的那不行,孔太大了,可以把孔改为10/18,但是改之前最好问问给你加工的厂商能否加工,。

网友A:
改为8/14MIL,一般PCB厂家都可以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为8/14MIL,一般PCB厂家都可以加工.

这个8/14大部分的PCB加工商都可以加工吗?我设计的最小也只敢设置8/15的,一般都是8/16 及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8/14大部分的PCB加工商都可以加工吗?我设计的最小也只敢设置8/15的,一般都是8/16 及以上。

比较大的PCB厂家都可以加工,至于那些小厂工艺能力特差,那我就不知道了喔.应该有80%以上的厂家都可以吧

网友:
洞?够专业!LZ太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