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公司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2-04-05):
E5400(2.7G))+2G内存,19`宽频

装的EDA软件有AD9,pads9.3,allegro15.5和16.5

这个配置跑ALLEGRO和AD处理多层复杂PCB运行还算流畅,但pads9.3就龟速了

网友:
PADS9.3是很卡,不知道为什么,9.2的可以

网友:
我覺得AD9很卡 移除掉比較好 除非你要用來轉檔

网友:
PADS 9.3破解板 最好不要連上網 速度很正常很快
真的

网友:
AD比PADS快我没看错吧

网友:
AD9只要做稍大一点的板子。卡到吐血~~~现在额公司里边就用AD~~没办法,公司要求必需用PROTEL/AD.要不早换成PADS或ALLEGR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