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 9000模型问题

楼主(2012-04-05):
请问外层单端共地面是指什么,与外层单端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什么时候用到的是外层单端共地面,我只是看到图形是这样的,具体不明白,请帮忙,谢谢!

网友:
建议你通篇阅读一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684-1-1.html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你可以这样去简单理解:一些表层射频线,在线的两边走两根地线并打孔;射频线的阻抗计算你要选用外层单端共地面模式;阻抗值比普通的外层单端要小一些。主要是一些电磁场辐射被射频线两边的地线吸收了一部分

楼主:
哦,是这个意思哦,谢谢了

网友:
共面阻抗模型是指包地的那种形式,可分为阻抗线被铜皮包裹和阻抗线被线路所包裹。楼主所抓图片是被铜皮包裹的阻抗模型,另外阻抗线被线路所包裹的见附件:

单端共面阻抗模型3

单端共面阻抗模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