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有没有居中走线功能

楼主(2012-04-05):
AD中有没有居中走线功能,就是说定位在两个焊盘的中间走线,我知道padsallegro中可以

先谢谢了

网友:
AD沒有這功能。至少AD9.3以前的,裡邊都沒有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

楼主: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这个功能的:比如通过格点和原点的设置,可以通过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