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ALLEGRO布局

楼主(2012-04-05):
大家说说allegro布局要怎么样才方便快捷呢?
我用的是交互式布局,把原理图打开后再打开PCB图,原后再一页图一个零件慢慢地布。但是速度很慢。在原理图上选中元件后,回到PCB图,把高亮的元件按SHIFT+F7移动。最后按F2完成一个元件摆放。以前听人家说ALLEGRO好用。我用着这么觉的很难用。与pads没的比。我觉得可能做ALLEGRO这款软件的人可能不会画PCB,也没用过自己做的软件。总是把简单的事复杂化,给人一种高深的错觉。操作这么不方便,真搞不明白怎么这么多老板喜欢用这个软件。想移动一个元件多这么难(SHIFT+F7真的太难用了,我手指不够长)。请大家教我一下吧,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布局的。谢谢!

网友A:
选中直接拖,不用一个一个的用MOVE命令

网友B:
之前學ALLLEGRO 公司現在用PADS
ALLEGRO拉起線 很爽 PADS做不到 PADS拉線比較慢 因為很難閃那些過孔
但是約束規則很煩 還沒操作就先設一堆
ALLEGRO設定太多 PADS的比較白痴
所以拉 一開始使用ALLEGRO可能從下拉選單選 久了一定要設定快捷鍵 不然很慢
沒誰比較好 目前我還感受沒很深
只是個人觀感

网友B:
另外作封裝部分
ALLEGRO麻煩點 看是可以準確不讓元件相碰
PADS  超白痴  沒保證 板子大一點都沒關係 太小的板子要靠經驗

网友:
想听听楼主说说PADS是怎么布局的,因为我不会PADS. 不过,听楼主说allegro移动元器件这么困难.要真是这样,送给我用我也不用.
不能用PADS的操作思维来操作阿里狗, 阿里狗的操作性比较简单人性化,只是细节多,根本不需要去按什么F7,常用的东西都摆在了工具栏里了,点一下很快,不像PADS那样,靠的是右菜单和快捷键...,话说回来,PADS的move用的是什么快捷键,allegro应该也可以设成和它一样,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學ALLLEGRO 公司現在用PADS
ALLEGRO拉起線 很爽 PADS做不到 PADS拉線比較慢 因為很難閃那些過孔
但是 ...

那是因为你没用ROUTER,用了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直接拖,不用一个一个的用MOVE命令

好像不能拖吧???今晚回家试试。

网友(点评):
选成placement edit 就不需要move命令了

网友:
不用拖,一直按左键拖也很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没用ROUTER,用了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强呀。

ALLEGRO 也有自動佈局 執行一秒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 也有自動佈局 執行一秒搞定

其實沒有很複雜的板子 真的用PADS就好了 因為操作設定沒那麼複雜
但是很複雜的板子 會用ALLEGRO 就很爽
PADS還是有廣大的愛護者  ALLEGRO也有很多
到底那個好 公司用那個 就用哪個吧

网友B:
您可以全把封裝導入旁邊  QUICKPLACE
然後利用利用ORCAD和ALLEGRO互動  在ORCAD設定ENABLE INTERTOOL COMMUNATION
高亮原理圖 選中元件 就會自動高亮封裝 這樣擺放應該不會很累吧
跟PADS LOGIC 互動 PADS LAYOUT的功能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全把封裝導入旁邊  QUICKPLACE
    然後利用利用ORCAD和ALLEGRO互動  在ORCAD設定ENABLE INTERTOOL COMM ...

    ALLEGRO不是可以改快捷键吗,改成自己习惯的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没用ROUTER,用了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强呀。

    我用router几年了,但我感觉它比Allegro差的很远。

网友:
    布局的操作都是这样的:在原理图中选中,在pcb中放置。
现在的板子这么复杂,不用这种方法,那还不得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全把封裝導入旁邊  QUICKPLACE
然後利用利用ORCAD和ALLEGRO互動  在ORCAD設定ENABLE INTERTOOL COMM ...

我也是这样弄的,但它的快捷键不是很方便,现在准备改快捷键试试。我是先快速布局然后再交互布局。如果不这样,好像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时在PCB中没任何反应。

网友:
你轉成PADS 用PADS改算了  哈哈

网友:
可以再原理图 编辑GROUP属性, 调入网表后, PCB自动防止会按照PAGE 放置,并且器件布局是按照原理图连接方式排列的 相当方便,ALLEGRO外接接口非常强大,有好的想法,就可以实现

网友C:
貌似我在坛子里面看过有帖子说改env文件,自定义快捷键,应该是在protel板块的,楼主自己去找找,我也在研究,改那个env文件试试看

网友:
SHIFT+F7 move,你可以自己在env里面设置自己习惯的快捷键呀,按了move命令后,一个个拖就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在坛子里面看过有帖子说改env文件,自定义快捷键,应该是在protel板块的,楼主自己去找找,我也在研究 ...

我改好快捷键了,有快捷键就好一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好快捷键了,有快捷键就好一点了。

大哥能否教一下我,我也试了一下,有些设置可以,有些不行的
比如:alias ~R rotate    可以用Ctrl+R做旋转,alias R rotate   单独用R就不行,唉
还有就是,在安装 目录文件夹下有一个env文件,里面我看到了系统默认的快捷键设置,另外一个是在HOME路径下的env文件,这两个env文件要改哪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能拖吧???今晚回家试试。

开什么玩笑,PADS  lay起来速度慢,但是allegro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allegro对眼睛保护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什么玩笑,PADS  lay起来速度慢,但是allegro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allegro对眼睛保护好

终于看到有人说allegro对眼睛好了(相对来说) PADS那个亮呀,真是受不了, allegro还有个shadow mode对布局布线很有用.可能很多人不会想起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终于看到有人说allegro对眼睛好了(相对来说) PADS那个亮呀,真是受不了, allegro还有个shadow mode对布局布 ...

是啊,用PADS lay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但是allegro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调节适合自己的亮度

网友:
自己设置快捷键,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另外作封裝部分
ALLEGRO麻煩點 看是可以準確不讓元件相碰
    PADS  超白痴  沒保證 板子大一點都沒關係 太小 ...

    那你对pads还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啊,用PADS lay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但是allegro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调节适合自己的亮度

    pads也一样可设置跟allergro一样的颜色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终于看到有人说allegro对眼睛好了(相对来说) PADS那个亮呀,真是受不了, allegro还有个shadow mode对布局布 ...

pads布线不是用布线器router那个也是非常爽的。我就不习惯用layout用router布线,相当快。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不会用allegro,不能说allegro不好用。 先选中allegro move命令,然后在orcad中选中元件,allegro中元件就随鼠标移动了,要多方便就多方便! 请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你对pads还不懂

我支持你 現在用PADS也蠻爽的 操作沒那麼複雜 也蠻好用的
難怪那麼多人愛用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你 現在用PADS也蠻爽的 操作沒那麼複雜 也蠻好用的
    難怪那麼多人愛用阿

    allegro我也在用,关键的是哪一大堆的设计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F:
allegro我也在用,关键的是哪一大堆的设计规则。

還沒做板 就先設定一堆 麻煩死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ds布线不是用布线器router那个也是非常爽的。我就不习惯用layout用router布线,相当快。

router布线时可以时时看到与旁边走线的间距,要走的线是正常显示,其它则用阴影显示,这样打孔也很方便。设差分也是很方便。router真是不错。

网友:
    你可以自己改快捷键啊,我的就是F11 移动 F10旋转 F9镜像 用起来很方便啊,用惯了allegro,现在公司要学PADS就觉得PADS超麻烦,可能是个人习惯吧!

网友:
    ALLEGRO中可以一批选中一批器件,将其放在一起,再根据原理图进行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F:
    pads也一样可设置跟allergro一样的颜色呀

不是颜色的问题

网友:
    ALLEGRO 推挤太烂了,走线最好的是 mentor expedirion ,allegro仿真这些比强。

网友:
    allegro mentor  pads 这三款我都用了一下,最好用的是MENTOR
    功能强大,操作也比较方便,

网友:
    晕死,是讨论ALLEGRO的布局,不是讨论哪个软件的强大,真是的,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特色,看你怎么用了撒。。说实话,allegro 的布局功能,不是什么大板子都能轻松搞定的啊。。

网友:
    这个是比较纠结。。。

网友:
    我用Allegro ,布局之前会在原理图里将器件划分ROOM属性,导入网表后,直接按ROOM属性先把器件按电路模块摆放,再细调一下就OK了。

网友:
    allegro是可以设置快捷键的

楼主:
allegro走线的时候,不能停下来,一定下来线就消失了,要按便新键才可以显示出来。有没有办法让线一直是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走线的时候,不能停下来,一定下来线就消失了,要按便新键才可以显示出来。有没有办法让线一直是显示 ...

本来就一直显示,估计你集成显卡太差.

网友(2013-08-02):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没用ROUTER,用了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强呀。

个人 爱好,你可以设置快捷见,只是你熟悉pads而已,别否认allegro的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走线的时候,不能停下来,一定下来线就消失了,要按便新键才可以显示出来。有没有办法让线一直是显示 ...

可以啊 直接右键 d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走线的时候,不能停下来,一定下来线就消失了,要按便新键才可以显示出来。有没有办法让线一直是显示 ...

右击 NEXT,然后就可以画新的线了

网友:
同感同感阿.....

网友:
lz不会吧移动的快捷键改一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全把封裝導入旁邊  QUICKPLACE
然後利用利用ORCAD和ALLEGRO互動  在ORCAD設定ENABLE INTERTOOL COMM ...

    就是这样才会快

网友:
    不懂allegro的错左模式,不懂快捷键,不懂SCR,skill等等  说明只学到了皮毛中的皮毛,    自己可以随意的使用快捷键,SCR,懂得skil是什么,如何用软件基本就熟悉入门了.   再学router,SI,就慢慢步入高手了.  当然只是针对软件,不是layout,个人见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这样才会快

    快个屁,既然要互动就不要quick place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快个屁,既然要互动就不要quick place

對拉  互動布局就好  您回這個問題  是我一年前 說  現在觀點不同拉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拉  互動布局就好  您回這個問題  是我一年前 說  現在觀點不同拉  呵呵

      ...........

网友:
    交互式布局快捷没有错
但是我没搞懂为什么你要一个个原件去移动元器件
可以把整个模块全部拉出来(这样针对于小模块来说你的掌控性就好很多)
然后进行整体布局
    提醒:把自己的env设置好 根据自己习惯来就行
可以把多个步骤的操作定义为宏

网友(2013-10-15):
看完了  每個人的發表  還不懂怎麼  互動布局

网友:
手指不够长你不会换个键啊!allegro的各种操作,可以根据自已的思维来设定热键。所以,思维习惯很重要。因而。allegro会大大的拉开使用者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