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间接串联的电容和电阻有什么用?(有图)请帮解释下,谢谢~

楼主(2012-04-05):
       最近发现有些差分信号间接串联的电容和电阻,如下图的电路,请大家帮解释下,这些器件的作用?

       图片修改过了,原来那个不直观。

网友A:
这个图比较怪异,串的电阻只在线对负极上串,这样是不是有些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比较怪异,串的电阻只在线对负极上串,这样是不是有些问题啊???

这个电阻,好像不是匹配电阻,如果是起匹配作用,那可能是和电容一起起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好像不是匹配电阻,如果是起匹配作用,那可能是和电容一起起作用。

弄错了,电阻不是串联的,我画不直观,我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比较怪异,串的电阻只在线对负极上串,这样是不是有些问题啊???

请看一下更新后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图更新后感觉并联的RC电路就是一并联阻抗匹配电路,各位觉得呢?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终端AC 匹配
端接电阻R要小于等于传输线阻抗Z0,电容C必须大于100pF,推荐使用0.1uF 的多层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终端AC 匹配
端接电阻R要小于等于传输线阻抗Z0,电容C必须大于100pF,推荐使用0.1uF 的多层陶瓷 ...

感谢回复
AC终端配,求解释~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更新后感觉并联的RC电路就是一并联阻抗匹配电路,各位觉得呢?

请问,为什么不把电阻直接接GND呢,接个电容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2012-05-18):
没有更好的解释,可以这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