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中1080的型号问题

楼主(2012-04-05):
请问1080,1080HR,1080MR,1080HRC这4种有什么区别,还有HR,MR,HRC是指什么,请帮忙,谢谢!

网友:
HR,MR,HRC是指树脂含量;HR\HRC是一个意思,高树脂含量,MR是中树脂含量;业界里面对高树脂和中树脂、低树脂等没有一个具体数字区分,通常都是选一种;多了的话生产线不好区分

楼主:
哦,是这样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