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顺序

楼主(2012-04-05):
走线顺序 现在是R到IC 再从IC走出去的!我怎么弄弄成IC-R 从2出去嘛?
我现在IC接到R了 想R打洞换层走 可是R这边这对PAIR就是单根走出来了 怎么搞

网友:
不知所云啊!

网友:
在router 里要是同一个网络拉了一次差分线软件在第二次再拉的时候就不会按照差分线走线了。

网友:
可以在router里,点击走线编辑工具里的reschedule(带箭头123那个图标),选中芯片上的网络飞线移到R上,就可以改变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