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里面的name of PCB deca 和name of part type 和value的区别l

楼主(2012-04-05):
关于pads里面的name of PCB deca 和name of part type 和value的区别l 谢谢大家!

网友:
       part type 是器件的型号正规的part type应该是由器件厂商提供的器件名称,按照part type的名称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器件的资料。decal是器件的封装名称,功能完全相同的器件厂商可能会提供不同的封装,例如BGA形式和SOP形式。所以一个part type 可以有多个decal。value在PCB中没有实际意义,是原理图中器件的容值,阻值等等表示器件参数的物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