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铺铜的问题和soldermask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05):
各位大哥,小弟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你们的帮助,先谢谢!
1、shape铺铜有静态和动态之分,有什么区别么?各有什么意义?
2、见到很多经验文档都是焊盘的soldermask比regular大0.1mm,是一定要大于0.1mm才行么,如果相同会怎么样?我觉得pastemask与regular相同是应该的,但是soldermask与regular相同应该也可以,这样可以空出更多的区域涂绿油阻焊,不知道对不对。
还望各位大哥热心解答,感谢!

网友A:
动态会自动避让,大0.1mm是为了不让绿油盖在焊盘上影响焊接,毕竟上绿油的精度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会自动避让,大0.1mm是为了不让绿油盖在焊盘上影响焊接,毕竟上绿油的精度有限

原来版主来给我解答,受宠若惊呀
谢谢版主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