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解。。。。

楼主(2012-04-05):
在SPEED2000中给的实例中用了下面语句定义驱动器:
Gpmos Pvdd Out VCR PWL(1) 1000 1001 0 56 1.1109 237 1.2696 375 1.4283 705 1.46004 1021 1.49178 1805 1.49495 2021 1.49971 6021 IC=0
Gnmos Nvss Out VCR PWL(1) 1000 1001 0 6021 0.00476 2021 0.00793 1805 0.03967 1021 0.07141 705 0.23012 375 0.38882 237 1.49971 56 IC=0
Vvcr 1000 1001 sinesquar(0 1.5 0p 300p 300p 600p 2n )
rvcr 1000 1001 1
Rlarge 1001 Out 1000000
求解上面语句的具体意思,3Q。

网友A:
RE: 求解。。。。

Gpmos Pvdd Out VCR PWL(1) 1000 1001 0 56 1.1109 237 1.2696 375 1.4283 705 1.46004 1021 1.49178 1805 1.49495 2021 1.49971 6021 IC=0
Gnmos Nvss Out VCR PWL(1) 1000 1001 0 6021 0.00476 2021 0.00793 1805 0.03967 1021 0.07141 705 0.23012 375 0.38882 237 1.49971 56 IC=0
这两行描述的是一个分段线性的压控器件,以第一行为例,其中G,VCR是关键字,Pvdd,Out是节点,PWL是关键字,后面是具体的变化描述。
Vvcr 1000 1001 sinesquar(0 1.5 0p 300p 300p 600p 2n )-
这一行是在两个1000和1001两个节点之间加一个Sinesquar的电压源
rvcr 1000 1001 1
在 1000和1001两个节点之间加一个1ohm的电阻,R是关键字
Rlarge 1001 Out 1000000
在1001和out两个节点之间加一个1000000ohm的电阻,R是关键字
具体的描述建议参看Sigrity安装目录下,..\Program Files\Sigrity\SpeedXP 11.1\Common Documents\SPD_File_Format_RG.pdf的117页,127页,131页,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网友(2013-06-27):
引用 网友A:
Gpmos Pvdd Out VCR PWL(1) 1000 1001 0 56 1.1109 237 1.2696 375 1.4283 705 1.46004 1021 1.49178 1805  ...

我记得在hspice中G是电压控制电流的源,应该有四个节点啊。而LZ只有三个